联想C430M 没有声音

楼主(2012-02-29):
6 7 19 20 这4个脚 有2.7V   想问问这个电压正常不  扬声器没有坏 已经确定了的  现在先下班 明天回来看看

网友:
功放IC的输入、静音控制、音量控制、反馈电容都查了么?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啊 标准的应该是2.5V吧

网友:
音效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嗯 ,这个是左右声道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声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