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ORTA MB AMD 集成显卡 SB600 bois

楼主(2012-02-29):
宏基ACER TM4220/travlmate 4520 Wistron Orta
AMD  CPU     集成显卡 SB600的 bois

ACER TRAVELMATE 4520 sb600 jixian.zip

网友:
刚好修道此机器,开机没反应,重做北桥电流到0.78,刷个bios看看,有结果告诉你

网友:
我的机器是机器亮了 就掉到0.8 再开不不亮   在关机 开机 亮了就掉到0.8 没有修好

网友:
搞定了,由于是2修机,更换北桥还是那样,最后无意中换了个CPU亮了,奶奶的,上家放了个别的型号的坏CPU,我说LPC总线就一下呢,还好没刷BIOS!

网友(2012-03-30):
感谢楼主,借用楼主BIOS刷好一台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