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X不开机,求EC的程序

楼主(2012-02-29):
现在碰到一台G460AX的不通电,待机电流通电瞬间是0.015A然后到0.008A,然后在0.003A到0.006A的之间波动。测试EC RSMRST 没有电压。AC IN 正常,LID 的信号也正常。,发现EC有挂接了一个25X20的芯片,256K的,不知道谁有这个芯片的程序,有的话,请帮忙发上来一下。谢谢
待机电压3伏5伏都正常

网友:
估计不好找。楼主可以先排除一下其它可能引起此故障的地方,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
楼主  找下料板吧。~  除非有热心的朋友 有一样的板子 帮你刷个下来 发给你。

网友A:
EC程序?是bios程序吧!这里有个 试试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4462

网友:
现在就是换了全新的一样的EC芯片,现象是一样的。发给PM55的ECRSMRST 不正常。按开关有到EC脚,但是出来到PM55的信号始终是低电平,在基地上下了好几个都没有备份这种的EC ,有一个是备份的是128K的,不能用。

网友:
EC供电时钟都对的的话,可以割断RSMRST来看看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程序?是bios程序吧!这里有个 试试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462

这个程序下了好几个都是相似的,没有EC的程序。

网友:
那个是 ec 程序。而不是bios 你这个一定是 hm55 芯片组的。。那个 hm 单独挂一个芯片。那么才是bios 程序和 hm gpio 程序。ec 的 程序比较难找。只能找料版。有的本分出来的 不是 2个颗 芯片 合在一起的。要么就是只有 hm 的程序。

没有料板以后遇到这样情况岂不是不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