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701499-005 求救硬盘如何修

楼主(2012-02-29):
我有一个硬盘是2060-701499-005 以前进水的,想用来修一下,磁盘不转,请问是否电路板坏了.
硬盘

网友:
首先,得找板换上,至于盘体里面是否损坏,只有换上好板,检测以后才知道。

网友:
我换了一个120G的硬盘电路板,盘转了不显了,可否是电路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