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 不进系统

楼主(2012-02-29):
一块V星主板不能进系统和PE
想刷BIOS谁知道一刷就不停的滴滴滴响个不停,硬盘重新分区了也一样,只用光驱启动PE也是黑屏死机
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关注下CPU。换U或清理槽。

网友:
我也遇到过哦,没办法只有换板了

网友:
更换一个U试一试,也可能是U 坏了,还有,内存坏了也有的,  细细的看看内存槽及周边电路看看是不是能坏的排阻与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