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DIY 土炮构思

楼主(2012-02-29):
BGA DIY  ,土炮:
下加热准备用电炉子( 外加温控控温电路,温控器我有二手的),上加热用8205 加支架 可调上下,左右位
不知道这个电炉子 发热面积小不小

网友(点评):
原理上没啥大问题,不过真的不安全。

网友:
要解决下端温度不均匀的问题吧

网友:
论坛张先生的帖子没看呀,都是光波炉了。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买一个BGA返修台咯

网友:
搜索张老的帖子,有个汇总,看下吧

网友:
这个链接是论坛上坛友用光波炉做BGA的集中帖子,另外我最近也写了一些,就在这个板块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0589-1-2.html

网友:
如今BGA机已经是白菜价了,还搞土炮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只能说强悍了

网友A:
搞土炮有搞土炮的乐趣。对于下加热,电炉也好,光波炉也好,对付薄一点,小一点的板子,是没问题的,比如显卡,笔记本的主板。但是对于台式机的主板,要加焊和更换北桥,主板就容易变形了。

网友:
这个发热不均匀,,

网友(点评):
比有些厂家的四根灯管的8000元左右的还是要均匀些。厂家的不是做得很好吗?!

网友(点评):
到是这个炉子安全系数有点差。不安全倒是真的。

网友:
土炮加热厚板容易变形啊

网友(点评):
什么原因知道吗?就是上下搞的温差大了,控制好温差一样做。

网友:
這也可以的壓!! 要考慮溫度對板子是否平均!!
還有對於要施作的晶片可能溫度要相對提高些!!
你也可以用陶瓷加熱板去做壓!! 淘寶上面一塊也不貴!
利用溫控PID還有SSR或者SCR去控制陶瓷加熱板!!
這樣溫度部分就可以比較好控制!! 那些零件加一加也比"專業"的BGA便宜好幾倍!!
這樣並不是土炮~只是差別你有沒有去量產而已!!
花幾百元去做可以媲美幾千元的BGA~那種爽真的超爽的!!

网友:
这个可以吗,温度到是可以

网友(点评):
不过安全是真的。别的也没有啥可担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土炮有搞土炮的乐趣。对于下加热,电炉也好,光波炉也好,对付薄一点,小一点的板子,是没问题的,比如显 ...

做台式机主板北桥也可以,关键要夹具,我的夹具就260元

网友:
光波炉是啥东西,没见识过

网友(2012-04-13):
上面盖一层薄铁板会不会安全点?电炉丝毕竟不是绝缘的。

网友:
完全可使用,但有几个问题要解决,1,功率过大,要降压调温,2,电炉和线的连接处易断,加漏电保护3,上面固定烧烤架或金属网处理保护,手就不会掉到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