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02-29):
一块SIS 芯片组的板,通电后复位灯常亮  各供电都OK 上假负载 测得CPURST 1。2V  PG 1。2V 时钟 0。4 V   打CPU 到SB NB 地址线 都正常  现在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还有一点要请教前辈 们,除了CPURST 外,其他的复位信号不正常 是不是也会引起,复位灯常亮,内存复位信号,在打值卡可不可以测出来,DDR2 正常复位信号是多少,小弟在这里谢过,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正常,时钟呢?

网友:
  PCI RST    IDE  RST  都测下 看看电压多少   你那个是775的座子吧 要是BGA式的 压下座子试试

网友:
内存是没有复位的,要确保供电是否正常,检测下网卡是否短路(测待机3.3V),检测下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CPU有复位,PCI无复位,看看是不是跟PCI同一路的元件拉低了PCI复位,这个要跑线的,你最好把主板型号贴出来,帮你查查没有没电路图

网友:
楼上高人请指教 。

网友A:
你这款诊断卡就是 复位常量的 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诊断卡就是 复位常量的 哥哥

就是,我就有同一款的诊断卡,复位正常就是常亮的!不能确定,用万用表量也可以量出来啊。

网友:
内存时钟正常为1。1V

网友:
查PCI总线上的时钟和复位,重点是网卡,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