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二极管MBR5200代换

楼主(2012-02-29):
联想22寸显示器电源板
二极管
MBR5200击穿,不知这个MBR5200是什么二极管,该用什么规格的代用。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整流二极管吧
惦记、那份爱ぃ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按图索骥
惦记、那份爱ぃ

网友:
这种管不好买,我用5100的代换不了,电流太大继续烧,我是没找到代换的

网友:
嗯我是路过看看的

网友:
去找找台式机电源那些,功率够大的,我用过一次,在三星943的,永绝后患。

网友(2015-03-20):
这个 你 就 随便找个 整流的 二极管 就可以了 这个很 容易击穿 你 就 找两个差不多的 并起 就 好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
我都是在别的板上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不知道用什么代换?用sb3150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这个是肖基特二极管,5A200V。大于100V即可,如5100。换的时候要两个同时换一样型号的,

网友(2015-04-26):
的说法啊实打实的

网友:
好代,参数差不多就行

网友:
肖特基二级管5A200V,旧板上拆一个.....

网友:
废旧的电源板上多的 很 你用大一点的 二极管 就可以 了 两个并在一起

网友:
恩,随便找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种二极管早就应该多买点 很多机器爱坏

网友:
随便找个电源板把那个三脚的代用上去就好了,用过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