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一个,这次上图 刷程序

楼主(2012-02-29):
就是这块屏, 试过很多程序都不行, 求助ING

   (声明这块屏是好的, 在别人那刷程序点过, 我想自己拿个程序点一下,别人那要买人家驱动板,不想。)

网友:
初充一点,是个宽屏, 像是在笔记本上用的,不过被人用在显示器上。

  还有我用的是乐华2025 型的

网友:
一毛不拔的家伙,这个屏要点很简单。
不过,那个这样的屏做个台式显示器,真的是浪费!

网友:
我试了很多都不行, 刚才查了资料,发现这屏面板是3.3V   是不是要驱动板上跳帽要跳到3.3V

    我第一次写了程序的时候 面板上是5V

会不会把我的屏烧坏了,还是只烧坏电阻,  明天去上班的地方量下

网友A:
这个是14的笔记本屏,要改成液晶显示器用,很简单,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没配对

网友:
wx3 tl n2 的通病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4的笔记本屏,要改成液晶显示器用,很简单,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没配对

什么屏线?

单六? 双八?

网友C:
单六 3.3V。这屏是有问题会跳屏的屏,好东西人家不会拿来改显示器,希望楼主能够虔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六 3.3V。这屏是有问题会跳屏的屏,好东西人家不会拿来改显示器,希望楼主能够虔诚一点。

谢谢了,  这屏是我那清货的时候要卖的, 老板不知道坏, 我一看那么好,会不会没问题啊,所以就拆下来放到一边,之后去别人那点了下屏,发现是好的, 只是屏最上角挨着边框有一条红线(俗称屏坏的)

我就拿回来自己家用,在自己房间作测试机用,  其实用也无大碍,那红线挨着上边框很近。

我试试你这个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屏线?

单六? 双八?

单6 的可能性大,你看看屏供电在左在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这屏是我那清货的时候要卖的, 老板不知道坏, 我一看那么好,会不会没问题啊,所以就拆下来放 ...

这程序14。1宽屏普分通用,1280乘800的分辨率都可以用包括15.4宽普分,我点了N多了

网友A:
用这个试试,应该就是这个,不行再给你一个

用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试试,应该就是这个,不行再给你一个

屏线单6 ,3.3v

网友:
141WX3    兄弟  小心 闪屏门...

网友:
单6的屏,分辨率: 1280×800,上面的程序都是1280×800的,所以应该能用的。。。。。祝你好运

网友:
X3的屏  闪起来了

网友D:
有些屏是这样  麻烦

网友:
这块屏就是典型的闪屏,拿来修机子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试试,应该就是这个,不行再给你一个

不行啊,还是点不亮

刷好程序拿回家试了下,还不行, 你楼上那程序也不行。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屏被测试坏了。    再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屏是这样  麻烦

现在我真想把屏砸了!!

  大家给点鼓励 让我砸了它吧

网友:
这个貌似是我修笔记本碰到过n多的闪屏、亮线屏啊。那还是去买个驱动板好了才二十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