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暗屏

楼主(2012-02-29):
有一台ASUS的Z9100 挺老的机器  暗屏  灯管是好的 高压不知道好不好 集成显卡的 高压接口和屏线是分开的 现在发出来让大家讲讲 这个接口个每个PIN的信号 以及电压 是干什么用的 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 不胜感激

网友:
找个坏屏接在高压条上,开机就知道高压好的坏的了

网友:
先量下高压条供电开启正不正常。

网友:
我建议你找专业人员去维修,别把机器故障搞多了。

网友:
找专业的修吧。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用不着看图纸的。你只需要确定主供电 19 V backlight adj 3V 和 on /OF 3V  灯管就可以亮。要是不亮就换条子或者灯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把高压条的主供电19v看看,两个信号3.3v,检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从屏信号跑起

网友:
这问题还要找人分析,高压就那么几个条件:VDD、backlight adj 、ON\OFF、GND看少了哪个查哪个呗

网友:
不知道怎麼說,最基本的東西

网友:
我觉得看看高压供电就行了19V和2个3.3V

网友:
用高压另外点灯管看看

网友:
只有一步一步走啊、
慢慢检查

网友:
100块发到我这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