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啊 快崩溃了 HP 6515Ab的本本待机问题

楼主(2012-02-29):
手上一台HP 6515B的本本,无待机电流,PQ18 S极有电压19.2V,G极有17.2vV,电压没过Q18 D极,从S极飞线到D极按开机键就触发亮机了,按思路查隔离保护电路,Q75 S极为ADP_EN#电压只有1.1V,正常为3.3v。D极为2.3v是 BATCAL#正常应该为5v,
但正在检查的过程中手无意摸到了电容C43,待机电流居然出来了,再查Q75 的 D极和S极电压都正常,按开机建亮机了,强制关机后待机电流也是正常的,拔掉电源就又不行了,求各位高高手解释一下吧,是什么原因!!!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晕

网友:
ADP_EN#为低是对的啊,BATCAL#为高、ADP_EN#为低Q75导通,拉低Q18的G极使Q18导通。BATCAL#
正常应该为16V左右才对吧。至于你说的无意中摸到C43待机有了,我想可能是因为你摸到C43时由于人体感应的缘故相当于给了Q18的S极一个交变信号,所以Q18导通了,Q18导通后+VADPBL应该为19V左右,而Q18的G极这个时候还是17V左右,相对于S极来说是个低电平,因此Q18保持了导通的状态,当你关机拔电后,Q18恢复了截止状态,所以又不行了,这个机器你应该检查BATCAL#为什么为低?解决了这个机器应该就OK了。

网友:
rrr

网友:
电容损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
修好没呢,说一下结果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应该和6510B差不多吧,是一个运算放大器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厉害啊

刚开始以为很简单,结果修了我两天 ,最后换了Q74 MOS 管(这个是好的哈 )  但换了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手上现在也有一台NC6220有时候能开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能触发的时候也是自动触发然后强行按开关关机再怎么开都能触发,只要一拔电源就不行了又不触发了。

网友:
修好就好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