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开关电源,怎么让辅助电源开关管导通

楼主(2012-02-29):
                    一电源,故障三无。打开后发现开关管处和c945处都烧黑了,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坏了,c945坏了,换了3个二极管,2个电阻,还有个开关管的启动电阻,还有光耦也坏了。还有一个旁路电容,就是给开光管供负点的那个电容。现在现象是300v高压有,但是开关管不导通,量开关管b级和热地电压最高只有0.52v。请教这电源是什么故障。谢谢了。

网友:
         电容换的相同的一模一样的。c945换成1815了。开关管是相同的。电阻因为看不清了,读不出数了,就找个坏电源在相同的地方拆下来的,但是都量了阻止,正常。二极管也量了电阻才换上去的。光耦和开关管和1815确定是好的。

网友:
看来是没有起振
重点查正反馈电路,还有尖峰吸收电路
这两电路都在辅助变压器旁

网友:
检查反馈绕组, 有无脱焊?   看看反馈电路各元器件,  电容二极管, 等

网友:
没起振,检查反馈振荡电路上的元件。如电容,电阻,二极管。

网友:
     震荡电路上的元器件基本换完了,说了就是几个烧黑的电阻,看不清阻值,找了个坏电源相同的地方拆的。

网友:
修电源需要有一定的基础,不是简单到换换零件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重点查变压器是否挂了。

我服了,这里还是高手如云,我就这么模糊的说说故障,就能知道故障所在。今天换了变压器,确实是辅助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谢谢,有时间还真得拆个变压器来试试了。要是不行我再来求助?

网友:
         故障解决,确实是变压器的故障。这变压器量又量不出还坏,只能替换了。还真是经验重要,谢谢楼上的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