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00 白屏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2-29):
今接一台DELL 1000 笔记本客户说显示白屏有进系统的声音 之气主板有点进水 便放到这里了下午吃完饭打开本子的上半部分检测量着屏的主供电没有3.3V 下边是图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由插上电源适配器到开机产生屏供电的过程

网友(点评):
大哥,能用标点符号么,看得好累..

网友:
直接跳过Q14,就不需要去分析电路了,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跳过Q14,开机会有两次白屏,关机也一样,要看客户能不能接受

网友:
LCD_POWER_ON为高电平,使Q15导通拉低Q16、Q17的G极Q16、Q17截止,Q16截止导致Q14G极电位升高Q14导通,由于Q14导通和Q17截止,LCD_VCC变为3.3V。

网友:
二楼的版主怎么这么菜呢。这是信号,不是电压。就算是电压也有个先来后到,开机 待机 休眠的电压都有不同怎么跳。

呵呵呵 如果只是电压没有出来 完全可以拉3.3的 呵呵呵 除非是显卡问题 最好是搞高压的开启信号
不过,要是把高压条的开启信号给接过去也未尝不可,楼主说呢?

网友:
讨论分析的好精彩,路过学习了。

网友A:
二楼说的没错,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没错,不影响使用,

如果不是先白一下屏我就服了你了。

网友:
4楼说的对的,先查一下Q15脚的2脚是不是高点评,在查后面,应该是某个管子坏了

网友:
感谢大家大力支持 此机器已修好 是Q14坏 导致没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