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3FW 电源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2-29):
这个IC看不清楚   亮3秒钟就黑屏

网友:
我的是  TL494IDR

网友:
那是高压的芯片 电源的应该是白线左边的那个小的。

网友:
对 那小八脚的才是电源IC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黑屏的时候电源灯是不是亮的?如果是亮的,测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直接改高压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 还是把这份钱给我们搞维修的赚吧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条上去把,这样省事点又耐用。。。哈哈 !!!!!

网友:
你好,你的那个芯片是高压电路部分的PWM控制IC,这个IC是TL4941。
由高压板形成的黑屏和由电源故障形成的黑屏是有一定区别的,电源电路出现故障时,整机无电,屏幕上什么也看不到,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屏,高压板出现故障时,显示器工作时仔细观察屏幕,会发现有微弱的图像,因此这种黑屏严格来说应称为"暗屏“

我推测你大概是因为灯管问题,高压板保护了,出现了暗屏的故障。

如何着手去修?
1.先排除灯管问题,简单点可以采用替换法,接四根新的灯管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不要忘了给驱动板信号,看看是不是一闪即灭,如果灯管常亮,那么就是显示器的灯管出现问题了,建议你换灯管。
2.对于高压板的PWM控制芯片,你不要先上来就换,你先要查一查它的供电有没有,ON/OFF信号有没有,用示波器观察有没有脉冲输出,如果有,那么证明芯片是好的。接下来查MOS开关管。
3.对于MOS开关管,我们可以采用对比测试法来判断其好坏,因为MOS开关管一起坏的可能性很小,基本上坏一个,芯片就保护了。如何MOS管OK,查查高压包。
4.高压包一般坏的比较少,引脚虚焊比较多,可以补焊。

就说这么多吧,我是菜鸟,希望能帮到你。

灯管坏 和 高压包虚焊 可能较大
这算是比较详细的解答了!

网友:
灯管 高压 一一测来,楼主看来不是专业修硬件的!

网友:
这是显示器常见的高压保护故障   更换高压板或灯管即可    8楼总结的很好  像教科书一样

网友:
可以说这么多还算新手啊啊~!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新安江 -6 多次灌水!

网友:
呵呵,学习中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高压线圈爱坏,

网友:
改个通用的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上面没有型号吗学是烧坏了?用放大镜看

网友:
这是冠捷新款机器,高压线圈易坏。换了就可以了,经常遇到。比老款的毛病少得多,老款的大家都知道啥,C5706,虚焊多得很。

网友:
其中一个高压线圈坏了前两天修的机器

网友:
感谢各位的讲解    此问题以经解决

解决办法“高压包引脚虚焊 最后补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