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讲讲开机流程,十万火急!DELL 1088独显!

楼主(2012-02-29):
些机为DELL 1088独显A卡,开机电流一次跳变后卡在0.84A不动,不装内存时开机键处有大小写共3个灯同时闪,装上内存后只有电源灯亮,(这个机子开关机是EC来管的,不显的时个开机键也可以触发开机和关机,有修过些机器的朋友说说这个机器是这样的吗?)用示波器看内存总线只有在开机的一小会有通信后马上就无波形。开机时风扇不会转动,装上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也不会亮。说明没有充电过程,附图:

这个机子的板号是:DAVM8GMB8G0 REV:G  PWB P/N WJ02W   要三个图合来看才行,还要有点位图对一下。请高手出来讲解开机流程,成分感谢!

DELL1088

dell1088 DAVM8GMB8G0.pdf

网友A:
估计不过显卡,加焊试试

网友:
高手们快来啊,不知道怎么样去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过显卡,加焊试试

这个加焊过,也做过锡球。请问显卡坏会影响总线吗?

网友:
装内存,如果三个灯不报错的话,可能是显卡未过

网友(点评):
这个从粗旷的讲是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现在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显卡有问题内存总线会在开机的一瞬间有通信?而后就不交流了?我理论一般请指教!

网友:
这帖子都快沉水里去了,高手还是没有出现啊。

网友:
这样看显卡的问题几率大

网友:
一幕波形还是一串波形?内存阻值都打了没有?

网友:
是跟据什么推断的呢?

网友B:
一幕波形和一串波形效果完全是两码事,一般情况下,读内存是两幕波形,第三次到显卡,然后就亮了.
你可以先打内存阻值,测量工作条件,包括供电,基准,时钟以及补偿,都正常的话,尝试加焊显卡

网友A:
运行post的过程,有问题就卡壳。不知道楼主有没刷BIOS玩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幕波形和一串波形效果完全是两码事,一般情况下,读内存是两幕波形,第三次到显卡,然后就亮了.
你可以先 ...

能说明点不?什么两幕波形呀?现在是波开出现一小会就没有了。

网友:
看的多了就知道了,你还是先打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止吧,没问题的话,测测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加焊或者换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行post的过程,有问题就卡壳。不知道楼主有没刷BIOS玩玩呢?

这个还真玩过,都玩了好几个版本的,都是那样,看电流很快跳变到0.8A左右看,BIOS的可能不大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八脚的BIOS,还真不妨刷刷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玩过,都玩了好几个版本的,都是那样,看电流很快跳变到0.8A左右看,BIOS的可能不大啊!

都说了的刷了好几个了,官方的,自己下的都刷过,不行。

网友D:
楼上的,修好了,怎么也不说说解决办法,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修好了,怎么也不说说解决办法,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呀

不好意思呀,这个是显卡坏了,显卡工作条件都工常,唯一就是它坏了会引起卡内存。

网友:
显卡坏,会引起读内存的时候变成死波,

网友:
显卡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还真得是这样的,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4-11-13):
明显是内存问题

网友E:
刷bios试试
喻庆国
哥几年前的机子,早都修好,你看清了再回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试试
哥几年前的机子,早都修好,你看清了再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