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掉电

楼主(2012-02-29):
我手里有台G430的机子,本来已经修好,但过了2.3天顾客又拿来了,他说掉电,我就试机。我试机进了系统,玩了2分钟掉了,我就拆机看,桥都拷过了,电压都正常,故障依旧,求大虾指教,

网友:
温度高不高啊??

网友:
说的太大概了。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修了什么,现在是怎样一个情况,楼主也要说的稍微仔细点吧

网友:
温度是不是高了    搞搞风扇什么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掉电先排除散热和电源的问题

网友:
看看CPU滤波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