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显示器按开关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今天有台显示器,按开关无反应,灯也不亮,拆开量电压,各路输出都有,估计是信号板的问题。但没有信号板试,谁知道这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啊,怎么测量啊?谢谢

网友:
开关坏了没有?

网友:
先测试开关是不是好的,如果开光是好的,测试3.3v和1.8v,,都没有问题,还有一种驱动板程序有问题有是那样,时钟测测看有没有电压差

网友:
开关是好的,晶振两脚也有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