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T890怪事 断电内存电压依然在?

楼主(2012-02-29):
如题 。。我郁闷极了 把IO 9214。4609  9173都干掉依然不行
故障是开机后 开机在20秒(估计在跑内存,精英板大家应该清楚测试卡。。。)左右断电,再按开机就开不到了但是不开机内存电压依然还在 ...第一次见 电都没通还有电压出来  内存电压正常的 板也没显示  求思路、、、

网友:
没有内存也就有这一种情况的,  也可能是内存电路管理电路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