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摔后不认硬盘

楼主(2012-02-29):
机器是摔坏的,不认硬盘,检测硬盘已经报废,机器可以亮机,除硬盘外没有其它问题。
拆机后裸板开机出联想logo后掉电,不认硬盘,现在掉电,怀疑南桥,直接加焊南桥,在开机不亮 ,不可能没焊好,拆下来看看是不是掉点了,,拆芯片时才发现,,,竟然打胶了,白胶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拆了吧,植珠,焊接,
这回开机亮了,可是发现cpu温度特别高,,偶尔还会掉电,,反复开机关机发现主板电感哟异响,cpu的温度高应该 cpu供电的电感有问题了,直接更换了,,在开机cpu 温度正常了,,
可是机器还是不认硬盘,测了下,数据线没问题,难道接口坏了,,直接换了吧,,
在开机,进系统了,,机器修好了,
    硬盘接口坏了,,南桥没问题,,
   不知道cpu电感坏了,为什么cpu温度会那么高哪,有高手能解释下吗??

网友:
电感有问题的话,会产生电压跳变,cup供电电压不稳定,就是有杂波,cpu自然就会热,就好像你骑自行车一样,你或快或慢骑自行车,你看看你累不累,哈哈!保持一定速度骑就不会累

是不是100m的示波器测不出来呀,,
同意楼主

网友:
比喻太恰当了 哈哈

网友:
学习了,又有一个不认硬盘的

网友:
学习了,不认硬盘,还有CPU发热问题

网友A:
打波波啊。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波波啊。看有没有杂波

没有杂波,100m的示波器,,
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