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修好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2-02-29):
DELL 6000 的笔记本,报"internal hdd hard error";不插硬盘也报这个错,量了IDE口阻值,未发现异常,这个机器的硬盘控制框架是IDE---88SA8040--南桥,量了88SA8040到南桥的4根SATA线,发现有一对阻值只有053,一对是720。。以为是芯片坏了,发了芯片过来换上,故障依旧,而且有一对SATA阻值依然是053,再换88SA8040配套的25M有源晶振,还是一样,最后没办法,连82801FBM也换了,还是老样子。。最后在无招的情况下,加焊IDE口,插上硬盘,故障解决,最后才知道这机器如果硬盘不插的话本来就会报"internal hdd hard error"错误。。开始的思路就是被这个带坏了,以为硬盘不插也报这个错误,毛病肯定是出在SATA总线测试出了问题。有碰到这个毛病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呵呵 经验呀  要是楼主英语好的话 估计早就猜到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肯定能修好

网友:
多谢楼主,呵呵!以后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容易使人走入误区,学习了。

网友:
不错 楼主英文不好可以百度

网友:
使人走入误区,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解决方法  加焊硬盘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