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网络怎么设置路由器

楼主(2012-02-29):
今天接到客户来电话说路由器不能用了.就过去看了看.他用的是外面广告上50块钱一个月的那些网络.进来就一根网络.接到电脑上要拔号才可以上网的,用户名跟密码都是0769XXXXXXXX一样的.进到路由器把上网账号跟密码都弄好了.可怎么也连接不上.然后把拔号方式换成了动态也是连接不上.到来打电话到客服,那个撕说要在路由器里设置才可以上网,.我问他要怎么设置.那撕说很难搞的,很复杂说不清楚.我接着又弄了一会还是没办法.最后只能跟客户说这网络被他们加锁了,只能用一台机器,灰溜溜的收了个50块上网费走人.有知道的兄弟给说下,不要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不可能次次都这样.先谢过了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外线进来就一根网线可以接电脑了是吗,普通家庭宽带不是用两芯线进户的吗,然后加个猫,才能接电脑上拔号。你这一进来就可以拔号了,猫到哪里去了?

别外,如果说客户那台电脑可以拔号上网的话,而换成路由器拔号就不行了,这很可能是上级网络服务商对这号码进行MAC邦定了,这样的话只要将路由器复制电脑的MAC地址就行。很多路由都有这功能了现在……

网友:
设置路由我也不会,我也在学怎么设置的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路由器。

网友:
是的.外线进来一根网线就可以拔号上网了.不用猫的.他用了半年了都这样,.后来我又叫了我朋友去给他弄,也没办法.这条网线好像是私人的光纤.然后分出来的,680块一年,给个上网账户和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路由器。

不是路由器的问题,我有带路由过去.在路由器里也是连接不上,

网友B:
你把网卡的MAC地址克隆下,在DHCP里外网dns绑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网卡的MAC地址克隆下,在DHCP里外网dns绑定好。

下次遇到再试试看

网友C:
看你们这么说,我倒是有印像了,ROS是可以分配设置上网用户和密码的,估计他的情况是这样:别人拉一条光纤,然后装个ROS,对其下管网段进行PPOE拔号服务管理。ROS功能很强大,既适合做网吧路由,更适合做出租屋路由,还有到期自动弹网页提醒,搞到跟电信宽带一样,呵呵……

网友D:
软路由你们都不知道吗      很多拉小区宽带的就是用软路由自己拉一条主线然后通过软路由到交换机分给家庭用户 50元一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路由你们都不知道吗      很多拉小区宽带的就是用软路由自己拉一条主线然后通过软路由到交换机分给家庭用 ...

我现在是想要知道怎么设置路由.那个我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们这么说,我倒是有印像了,ROS是可以分配设置上网用户和密码的,估计他的情况是这样:别人拉一条光纤, ...

应该是这样.我打电话给装线的人,说也说是电信的光纤

网友:
还有那么好的东西啊,学习了

网友:
直接网线进来基本都是跑数字电视网路,进交换机分到用户家里。路由的设置和普通设置没什么区别啊,我们县都按着标准设法设置就行了。

网友:
是小区的吧,插上就来了,什么都不用设置的

网友:
这个是小区宽带吧。我见过联通的,城中村的电线杆上有联通的线箱,接入用户是网线,设置也是拨号,有用户和密码。

网友:
不明白  今天我也装个路由器 也是一根线进户的    挺顺利就搞定了  呵呵  希望自己不会遇到

网友:
应该是小区的宽带,这些都是不能再连接路由器。它是绑定了电脑的网卡了,你就是换一台电脑用那根线也是不可以的!

网友:
社区宽带多数是楼里有交换机然后网线入户的,入户不需要猫
连接方式常见的有静态ip的,手动添加到本地连接就可以了
有动态ip的,这个我没设过,不是很明白
还有就是最简单的pppoe拨号的方式
有些为了减少客户投诉往往限制多台上网一般就是第一次拨号时服务器端帮顶mac地址
这是我比较长见到的,一般客服的作用是忽悠咨询用户安装,售后他们基本不懂,呵呵
看到有问为什么不需要猫,其实需要光纤收发器(俗称 光猫)然后连接交换机
现在网通很多也有社区网,也是交换机的方式,如果后不需要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