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医用酒精做洗板水可以吗?

楼主(2012-02-29):
洗板水的味道太刺鼻了,而且有毒,我用医用酒精代替可以吗,医用酒精应该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吧?

网友(点评):
效果差很多

网友:
含水的,不好。

没错,医用的一般是75%的酒精,含水,并且不够力度洗不干净。

网友:
纯度太低,和用自然水冲洗没什么区别

网友:
绝对不行的

网友:
应该不行哦,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用酒精

网友:
多次实验证明,酒精是无法替代洗板水的。。效果差远了

网友:
还是洗板水好

网友:
我学习时用的是天那水,不知和洗板水相比谁更毒

网友A:
可以的,我这里用工业酒清洗的,有的板还用自来水洗加洗洁精。天那水不是很好,有的杂牌板会掉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这里用工业酒清洗的,有的板还用自来水洗加洗洁精。天那水不是很好,有的杂牌板会掉色。

我用过酒精,效果不如天那水,焊膏洗得不干净

网友:
1. 不能用医用酒精,含水太高,极性太高,洗不下来那些焊膏等那些非极性污渍,残余的水分对板子有腐蚀。
2. 在没有洗板水时,可以用工业酒精,但是效果不太好。
3. 洗板水效果好,但是有一定的毒性,最好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

网友:
酒精是无法替代洗板水

网友:
99% 酒精啊。。我在这边都用啊。。在superstore 3.49 一瓶。好用。1个子。爽

网友(点评):
用松香的话,还是有点洗不干净!

网友:
初学都,还不知道哪个好,想听听更多的建意

网友:
应该不可以 ,还有水分的

网友:
要用无水酒精。。。医用酒精纯度在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残留的水会对板子腐蚀。。

网友:
医用酒精酒精度只有75%,含水太多,应该用无水酒精。

网友:
呵呵  你为了 什么啊  用酒精做洗板水    洗板水 也不贵啊     再说    洗板水 厉害 芯片上的 字都能擦掉    还有  擦 干了的硅脂   老给力了 但是  酒精就有点吃力

网友:
医用酒精不行有水,用无水乙醇可以,但是有的板子清洗后外观会发白,加少量的异丙醇可以减少发白的现象,试剂用分析纯,不要用工业品,工业品有杂质。

网友:
还是要用洗板水的
  不用板子就很难看

网友:
洗板水好呀!! 洗超快的~甚至連健康也洗掉了!!
洗完之後~感覺人生是黑白的~爽!!
反正人命不值錢~來生投胎就可以再繼續洗了!!

我寧願用難洗的無水酒精~我可不想到老還要花錢去看病!!
賺再多的錢~沒命花也是沒山小路用!!

网友:
也可以用汽油

网友: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一直95%的医用酒精,虽然没有洗板水那么干净,但也足够可以的了,多余水一会就干了,也可以用风枪稍微吹一下就干了,主板也没有必要搞得太干净,那要有代价的,身体的代价,修板子又不是当新板子卖,没必要,还是身体最重要,楼主你相信我,一般BGA清理焊盘,吸线拖干净就上酒精刷,再马上用软布轻轻擦几遍你看一下焊盘效果就知道了,焊盘干净,做BGA就不虚焊,我都搞了几年了。

网友:
99% 酒精加热后可以应付使用,比较好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