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29):
时间:2012年2月29日晚十点
地点: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一张大床上
人物:一个从事IT维修的年青人
事件:回想今天修机的心路历程
回家坐床无语,睡点又还没到,随手拿起笔记本想想今天做过的事,今天修了4台机,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台的方正R411笔记本,它是黑色的
它有着流线型的外表和华丽的外表,当它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吨触,这黑色迷魅的外表下会有什么样的
恰脖?

呵呵,进入正题。

故障:开机正常,进系统正常,
进系统后2-15分钟不等,无规律掉电,直接掉到0。01A,掉电之前一切功能正常。

第一招:怀疑是热量引起掉电,于是加硅胶,加垫片,风扇常转,铜片压死,数招并用后,
开机进系统,
十分钟后,滴的一声,涛声依旧,心里凉了一截。
第二招:把屏,光驱,无线网卡,硬盘等能拆的全拆了,光板上阵,兴高采烈,插电开机,
           不到十分钟后,心里又凉了一截。
第三招:开始对板子动刀了,加焊CPU供电,加焊各供电芯片,更换内存,更换CPU,把所有3V转3V,5V转5V的MOS管全直接短接起来,兴高采烈,插电开机,几分钟后,心凉到了底。

这时耳边响起徐小琥的那首歌《没那么简单》,那歌声是那么的深沉,那么的实际。

睡点到了,明天再写!

补充内容 (2012-3-1 19:54):
经过上面的失败,我把心沉下来想,是不是因为器件不良导至电压瞬断而掉电?
要验证才知道:
1跳电法:把19V直接引到VIN ,跳隔离电路,保险等,无结果。
2借电法:用一块好主板,对拉三根线,+5V,+3V,GND,

补充内容 (2012-3-1 20:00):
二块主板同时插电开机,
修到这时已经花了近二个小时,我已经很没耐心了,连接好直接去吃饭去了,
回来一看,竟然没掉。哈哈。。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这下就好查了,轻轻抚摸相关器件,发现一个场管有点发热

补充内容 (2012-3-1 20:03):
就是5V转3。3V的那个,修过方正R411的人都知道,找个换掉,
上机测试,不再掉电,
修到此时,此机已修复。
总结:BS此机

网友:
楼主真吊人家胃口啊!不过文采不错,希望有个好的学习经验

是的

网友A:
楼主你修好了在发帖子呗,我以为很好呢,这下被你给搞的,

网友:
写了这么多字竟然没人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修好了在发帖子呗,我以为很好呢,这下被你给搞的,

修好了,只是没时间写!

网友:
楼主你说2块主板对接是什么意思,怎么接的,教教呗

网友:
修掉电的还真是挺难的,二块板对接还是没试过的,好经验

网友:
能说明白那个场管的编号吗?以后遇到了直接换就是了。

网友:
5V转3.3V的管子是Q多少的?请楼主明示

网友:
想学点维修经验

网友:
顶,修机器不看图的飘过

网友:
能说一下具体的场馆型号吗

网友:
想学习楼主借电法。。。不知如何借电??

网友:
楼主给个场管代号吧

网友:
知道还不 直接找通病啊 还有那个管子 叫什么啊 在哪 谢谢

网友:
想学楼主借电法。。。。

网友:
想学的,给我加点分,我混基地时间少,没什么分。

网友:
怎么就没有图纸呀

网友(2012-04-03):
神州和方正怪病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