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停电也会烧开机开关吗?

楼主(2012-02-29):
今天,一公司打来电话说昨天停了下电,电脑开不起了,我问哪部机器.他说上次我换电源那部,我的天啊,看来杂牌电源真不能用啊,到公司接回电脑上电开机.没反应.拿来电源测试仪.上电看到电源没事.,以为主板烧了,拔掉开关线,用螺丝刀点.....亮了...然后再试了次开关,确定开机问题,报价150.修主板

网友(点评):
公司的钱必须挣。

网友:
呵呵,黑心小老板。

网友:
是啊,现在这社会不坑人就得被人坑
现实

网友:
赚钱是要赚没错,但也得叫人家换个原装电源呀,搞OEM的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呀

网友A:
就是挣钱才是硬道理!不过一般这样的问题,我都是主板放电,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主板和电源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够黑的啊 这种事能不做就不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挣钱才是硬道理!不过一般这样的问题,我都是主板放电,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主板和电源不匹配的问题。

什么不兼容?人家都说了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不兼容?人家都说了是开关有问题。

⊙﹏⊙b汗,看错了!

网友:
听楼主说用螺丝刀,看来是台式机,不过停电烧台式机开关,没见过。应该是本来就要坏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关机不正常引起的吧

网友:
停电烧台式机开关,没见过。应该是本来就要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