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2-03-01):
我手上也有一台模一样的机器,也是暗屏硬盘不能用,暗屏被我飞线后OK,但是键盘怎么都不行,换上好的都一样,还有两台AMD的4415和4416,开机硬盘灯一直闪烁-橙色,键盘换到4411S上故障依旧,EC也换过,没招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5275

网友:
楼主的4411S键盘不能用搞好没有啊?4411S暗屏是不是U1的第5PIN的3V没有出来啊,我手上也有一台4411S和一台4410S都是暗屏而且键盘不能用,楼主要是搞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在DOS下测试键盘有没有用,如有用就刷BIOS。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哦

网友:
BIOS是可以尝试刷一个看看

网友:
bios坏了不能触发。

网友:
bios是好的
因为我这边有七八台,刷了之后在其他机子上OK,就这台不行,

网友(2012-04-14):
我的也一样,BIOS刷了,EC换了,没用

网友:
4415和4416,开机硬盘灯一直闪烁-橙色.

不经意中,插上原配机器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