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AMD的4415和4416,开机硬盘灯一直闪烁-橙色

楼主(2012-03-01):
还有两台AMD的4415和4416,开机硬盘灯一直闪烁-橙色,电流在1.13-1.75左右来回循环跳变,原本两台机器都能亮的,过了一个晚上都不亮了,俺把北桥,显卡,南桥全重做了,还是不行,还有一片用的全新北桥,做上去还是一样,求救呀

网友:
看大写切换灯闪不.闪的话换u

网友:
换个U吧 AMD的U不换都不放心 要还就要换一样的 有些不兼容

一定要确定U的型号是正确的

网友:
AMD的机器真是垃圾呀...北桥和U都容易坏

网友:
换CPU试试 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吧,很多amd的u都是时好时坏的

网友:
amd的就是头大,外接能出来不,换cpu试试

网友:
电流来回跳,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恩 CPU要换换看,,,还有电压不出全的话,,也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