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软件

楼主(2012-03-01):
硬盘坏道检测用什么软件检测最快?

网友:
检测越快,效果越差。。哪有既快有好的呢

网友:
效率源,MHDD ,不会快的,还得一个一个的扫

网友:
硬盘你不一个一个扫。想要怎么扫?
想快的话,MHDD跑的时候你快进就看出来了。

无聊

网友:
坏了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hddreg  搜索一下 据说可以修复坏道

网友:
我都是用MHDD。好用

网友:
越扫越坏,不如换新的哦

网友:
太快那些的结果不准确的,建议用MHDD,耐心等那么几分钟!

网友:
呵呵,这东西真没有又快又好的,一点点的查吧~!

网友:
硬盘X以下的都可以修复。红绿橙坏块修复不了

网友:
我都是用的MHDD,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我从来没有扫出来过?*之类的,但很多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检测越快,效果越差

网友:
学习了。但还是有点晕,记不住这么多。。

网友:
期待期待新的软件

网友:
MHDD我在用,恨不错

网友:
差不多都用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