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 二修 还是修的长城网星电源 怎么修不好?

楼主(2012-03-01):
      长城网星ATX-3000 电源 通电好玩 就自己炸了2个13007 管 (吓得我半死去
       没办法 拆开自己修好吧~
     一修: 打开电源盖 没发现有炸坏的尸体出来 就问道一股臭味  万用表测试 2个13007 已经通了 但是没有炸裂的痕迹 直接沿着13007线路排查 发现一个14欧姆的电阻断了 用一个20欧姆的电阻换上 13007 用13009换上  上电测试 绿线3.65--紫线4.99 满足开机要求 短接绿线 黑线 嘻嘻 没反应

    二修  直接把光耦P421 换成 817  检查339 7500 周边的C1815  A1015  都发现没有问题  上机   绿线3.71--紫线4.99 满足开机要求 短接绿线 黑线 嘻嘻 没反应

    三修  直接把7500 换了 上机发现有 汁~~~汁 想 不管了 上机测试绿线3.71--紫线4.99 满足开机要求 短接绿线 黑线 嘻嘻 没反应

     求助呀  大侠呀  剩下怎么办了~~~是不是要我把339也换了~~~~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所谓的忙修吗 ? 行不通的吧,至少要分析分析阿

网友:
你在哪儿瞎换什么呀,要找原理懂不懂。光耦,421怎么能用817换呢,反馈系数不同啊、、14欧电阻怎么用20偶换呢,,你这样盲目乱换,哪能修好??、、建议:好好看看7500的设计参数吧,如果在这样换下去,再换半天也无济于事。。

网友:
楼主还是直接换个电源得了

网友:
小学毕业呀,(希望不要介意)错别字连篇,个别语句不通顺,看都看不下去,费神,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写好后希望你检查一下,给大家一个愉悦的阅读环境。

补充内容 (2012-3-3 08:39):
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做事风格和处事态度,细节决定成败,希望以后再写文章要严谨,语句要润色下。

网友:
有时候看这些小白写上来的文章还真想敲他们一下脑袋

网友:
7500B 我都换了~~~~~~

网友A:
不只一个14欧电阻吧,还有一个呢,也得换,两个最好是一个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只一个14欧电阻吧,还有一个呢,也得换,两个最好是一个样的。

现在两个都是14欧了 还是不行呀 7500B 339 我都换了  不就是炸2个13007嘛 有那么麻烦吗? 7500B 第四脚3.98V  断开  还是没反应

网友A:
有+5VSB先不用换光耦了,339 7500 也不用换,先测7500引脚电压再说,此外,开关管都烧了,一般情况也烧保险。

网友B:
13007 旁边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都要查查
7500第8、11电压是否相等,不等顺着这两线路跑,两个小三极管出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5VSB先不用换光耦了,339 7500 也不用换,先测7500引脚电压再说,此外,开关管都烧了,一般情况 ...

神奇的是  2个13007 都烧了  保险居然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维修过程,13009边上还有小电阻烧了你没查出来。。。

全部排查了  还木有 发现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007 旁边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都要查查
7500第8、11电压是否相等,不等顺着这两线路跑,两个小三极管出问 ...

7500B 8脚是1.93V  11脚是2.03 V  这样是否相等?

网友(点评):
查一下8脚相连的三极管和旁边的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神奇的是  2个13007 都烧了  保险居然不烧~~~~

更神奇的是你烧坏主开关管的原因还没知道、更没有去查后级是否短路,就把芯片全换掉了直接通电,而这个电源还没放鞭炮!!

网友:
检查开关管的加速电容性能(4.7~10uF/50V)?两个一起换掉。

网友:
检查13007周边的小阻值电阻,二极管,电容。

网友F:
“直接把光耦P421 换成 817”,楼主你已经测出5VSB正常了,还修什么辅助电源呀!
还有,有些电阻的值不能随便改。
求楼主你还是看看ATX电源工作原理再去修吧,像你这么大海捞针地修太累了。

是呀,他的思维也太跳跃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神奇的是你烧坏主开关管的原因还没知道、更没有去查后级是否短路,就把芯片全换掉了直接通电,而这个电 ...

我上灯泡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光耦P421 换成 817”,楼主你已经测出5VSB正常了,还修什么辅助电源呀!
还有,有些电阻的值不能随 ...

我换回同样大小的电阻还是不行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500B 8脚是1.93V  11脚是2.03 V  这样是否相等?

不等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进一步查与8、11脚相连的1815或945
这两管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等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进一步查与8、11脚相连的1815或945

1815  我i直接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G:
比我还次啊!但比我狠,什么都敢换!你这样换下来,好的也换坏了!大小型号!

网友:
修电源意思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比我还次啊!但比我狠,什么都敢换!你这样换下来,好的也换坏了!大小型号!

换得不是配件 是经验呀  可惜这次经验用完了 电源还没修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得不是配件 是经验呀  可惜这次经验用完了 电源还没修好

你的那点经验值还真的很小     短接7500的4脚或绿地都应该测一下4脚的电压有没有降到0V,如果没有则说明后级有短路导致339保护了,这时应查后级输出部分(整流复合二极管、电容、负压整流二极管等)。如果电压有降到0V左右,则查主开关管及旁路元件、推动电路(1815虽然换了,但你没测这二只推动管的C极有没输出及正不正常),7500的8、11脚的输出有没变化,高压部分的RCD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神奇的是  2个13007 都烧了  保险居然不烧~~~~

那是保险管质量好7500你用什么换的?建议你换成494,查查待机12V电压,太高就要换5V电容。13009周边再仔细查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的那点经验值还真的很小     短接7500的4脚或绿地都应该测一下4脚的电压有没有降到0V,如果没有则说明 ...

短绿线可以,4脚不要轻易短,弄不好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是保险管质量好7500你用什么换的?建议你换成494,查查待机12V电压,太高就要换5V电容。13009周边再 ...

7500  还是用7500替换  13009 周边 我一个一个拆出来测试 都没发现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短绿线可以,4脚不要轻易短,弄不好会炸!

上了灯泡  还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那点经验值还真的很小     短接7500的4脚或绿地都应该测一下4脚的电压有没有降到0V,如果没有则说明 ...

4脚 是0V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了灯泡  还会炸???

不要太迷信灯泡,上灯泡一般是不会炸,但是不等于就能保证在出问题时候元件不损坏。
通常4脚不拉低都是因为339检测到电路不正常才采取的保护动作,如果这个时候你强行拉低4脚,意味着什么你自己掂量。

网友:
如果你怕炸机的话,建议把原机ntc拆去,换上一个200w灯泡,如果真的初级存在问题,灯泡会瞬间点亮,起到保护作用,我修电磁炉和电源的时候就用该方法,能起到一点作用,不是绝对,至于你的修理过程,上边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他的工作原理你还不太懂,先弄懂工作原理,大概就行太细了有些费神,静下心去修理,一定能找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