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pl板子,每到出现显卡信息时掉电?

楼主(2012-03-01):
技嘉915pl板子,每到出现显卡信息时掉电,然后再手动开机再掉,一直重复。确定是主板问题,因为其他显卡,u,内存,全部换过了!求思路!
显卡
掉电

网友:
他的供电是12V 你把万用表测着然后开机 看到显卡那里的时候电压会不会有变低

网友:
CPU风扇散热问题?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或是开关的5V高电平陪拉低?

网友:
你不装显卡 试试 如果 要是 能好使 那就 有可能是 显卡供电有问题 如果 供电ok、 那就是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