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昂达A78GC通电测试卡显示41

楼主(2012-03-01):
一块昂达A78GC一通电测试卡就显示41,把COMS放电之后,直接通电之后显示C1,再重新通电有显示41,求各位高手,这是不是BIOS故障?

网友:
1换内存刷槽子2 刷BIOS 3 干北桥

网友:
内存换过了的,北桥干过了,那就只有刷BIOS了

网友:
先刷了 BIOS 看看

网友:
bios 有问题 刷吧

网友:
cpu坏也会如此。请换cpu测试。你不应该这么快干桥的。我见过坏的多的是cpu。

网友:
BIOS刷好了吗?

网友:
amd的cpu的确容出问题 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