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的BIOS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2-03-01):
1、为防失败,在刷之前我用BIOS_Backup_TooKit.EXE备份出来的BIOS是2M的:

网友:
我也刚好有一台  故障跟你的一样  保存起来的bios是4m的  网上下载的是2.5m的 想不通 可能要从好机器上直接读出来才可以的吧

网友(2012-04-07):
我也有一台 我多搞晕了 BIOS下了N个多事 2M或者2.5的 多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