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芯片型号通用料汇总表

楼主(2012-03-01):
   也就是IBM主板上面电子元件的通用型号查询,比如说IBM主板U5对应的型号是FW82801DBM......也就是IBM的通用芯片型号,看到主板上面的代号U5,D2.Q2之类的查表就可以知道原件的型号和参数.附件回复可见,为了灭0回复

网友:
无语O(∩_∩)O哈!.................等级低了,连回复可以见都没办法弄,,,,,,,看来要升级啊

网友:
还是没太明白这个怎么用呐...

网友:
无语O(∩_∩)O哈!.................

网友:
富士康工厂里的2006和2007年的维修代码记录?应该不大看的懂代码表示什么意思吧

确实让人有摸不着头脑

网友:
没有看懂 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用的 看班子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