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供电部分维修插座

楼主(2012-03-01):
我想做一个pci-e显卡供电部分维修插座,但是又没有经验,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助指点下。
就是不用把pci-e显卡插到主板上来维修,而是用一个pci-e的插座直接连到电源上来维修的那种工具。
插座的脚与电源怎么连接,共需要几个电压,都分别用到哪些脚。
谢谢了!

网友:
你只要有3.3V 12V供电就行了。。第2 3 脚供电12V和第10脚3.3V对地自己测吧。

网友:
月饼曾经出过这个教程 自己在论坛一搜就到

网友:
赵月饼,他做过,有帖子的

网友(点评):
大哥,中秋吧。谁说赵月饼??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查到了这个帖子,可惜我这个级别看不了,唉!

网友:
看不懂就不要,强求了,还是想想怎么修显卡好了,插在主板上一样的修,不用上cpu,一样ok

网友:
找张有PCIE X1的废主板,将此插槽拆下,对照主板的12V 和3V接电就行了,简单至极……

如果想连到主板上,可以试试PCIE连接线,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我认为把主板的PCI-E*16槽及槽附近的线路板一起锯下来,然后把12V,3.3V的电解电容拆下来,分别接上ATX电源的12V 3.3V。

网友:
用PCI-EX1的槽就行了,供电都在那里

网友:
感觉还是锯板的成功率高一些,我用疯抢吹下来一个,pci-e1的插座,处理后感觉成功率不高。

网友:
多查下资料,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