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修主板

楼主(2012-03-01):
大家在用示波器修主板时候,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的,也就是AC和DC档

网友:
电脑主板经过电源出来的电压都是直流的,当然要用DC档了,不过修电路用示波器也太奢侈了。

网友:
测信号当然用AC了楼主。。。DC在输入端滤除了交流分量了还怎么测信号啊。。。

网友:
要看你测的是信号还是电压了

网友:
正想学用示波器修板呢

网友:
肯定都要都有用了

网友:
这个要看测试信号吧

网友:
都用示波器修主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