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PRO点不亮

楼主(2012-03-01):
   接到顾客机子时诊断卡跳D1,用橡皮擦了一下内存点亮了,进入系统10多分钟后机子死机,重启后代码d5---c3,就定住不跳了,不管怎么洗插槽,换内存都没有!把板拆出来后,看了一下板没什么烧焦痕迹!检测各个点电压正常!bios刷过,无果!北桥压了也没用!后来发现按住EPU这颗小芯片时机子就会重启!用风枪吹了一下跳过了!原来是EPU虚焊了!后来发现刷过的bios不能上网!只有原装bios能上!奇怪的现象啊!

网友:
EPU?按显卡好了?

网友:
EPU是什么、、?

网友:
EPU技术实际上是“Energy Processing Unit”的简称,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能耗调控单元   EPU技术中,其实现方式就是在主板上集成一颗用于根据系统负荷实时调整系统能耗的微处理器芯片,通过这一微处理器芯片,主板可以根据当前系统的不同负荷状态,动态地调整整个系统的功耗水平,从而实现节能、降低功耗的目的,总的来说,华硕的EPU技术主要优点可以集中为以下的三个方面:节能、降噪和超频。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的计算机性能可以说是与日俱增,不过在性能愈加强大的同时,为计算机进行散热的各种散热设备的噪音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华硕的EPU技术在实现节能效果的基础上,还能够对系统的整体噪音水平进行控制,在系统功耗降到相应的水平之后,计算机内部的各种散热设备所采用的风扇转速就可以有所下调,从而实现降低噪音的目的,对于一些要求较高的玩家们来说,这样的功能显然是非常适合他们的需要的。   如果说在节能和降噪方面的表现,华硕的EPU技术完全可以满足玩家们的要求的话,但是还是会有部分对性能要求较高的用户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节能的优点会影响到主板在各种负荷状态下的表现呢?答案是不会,华硕的芯片级能力处理引擎和处理器能量数据库之间的良好配合,不仅能够在系统负荷较轻的情况下实现节能的效果,同时还可以发挥在系统面对极大负荷压力的时候,自动对系统进行超频的功能,因此对于中高端用户来说,完全不必担心因为节能技术使得系统的性能大幅度下降,可以说华硕的EPU技术,使得主板在各种不同的工作状态下,都能实现性能和节能的最佳平衡。

网友:
一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