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 很多笔记本在维修过程中的暗屏

楼主(2012-03-01):
接手一台 康柏321 的机器 开机跑电流正常不显,换显卡后OK,外接可以显示。接内屏,暗屏。刚开始还怀疑是显卡没弄好,差点就要重做了。仔细检查才发现。屏的休眠开关在开机按键板上。因为裸板修机,个人喜欢用镊子短接 触发开机。所以没插按键板小板。以前也碰到过很多的笔记本休眠开关在开机板上。插上开机按键板就不暗屏了。注意哦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记下了,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也遇到过的 呵呵

网友:
老款机器这种情况有遇到...尤其是IBM的T4,R5

网友:
3.3v默认被拉低了..所以暗屏...

网友:
也没遇到过。。。那就是说这个休眠信号是低电平效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个常问题   但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
绝大多数新款机器不存在这个问题,新款机器大多采用霍尔元件用于待机电路

网友:
这问题以前碰到过,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经验的分享,虽然还没遇到这种问题,但是记住了,以后不会犯这个错误,再次感谢楼主  呵呵

网友:
休眠键在开关板上,还没碰到过,还是先谢谢楼主了,下次碰到就不头大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多谢赐教了

网友:
这只要是个工程师应该都知道吧

网友:
又认真看了一遍  学习了

网友:
说的是啊,一直都是怎么干的

网友:
这个我 也有遇到过有的整人呵呵

网友:
搞过几台IBM 刚开始都差点弄晕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可能会换高压条子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记下了,以后就知道了

同意楼主~1

网友:
多谢分享,还没碰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