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 一个超极奇怪的问题啊?

楼主(2012-03-01):
华硕p5ld2-x 一个超极奇怪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客户说电脑不能上网。我接过手后进系统看了一下,是真的上不网啊。。硬件能认到,但是插上网线无线获取IP地址,就算手动设了IP也是ping不通的。。把网卡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把BIOS也刷了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后来我看了一些相关无法获取IP地址的解决方法。。
结果发现是MAC地址有问题了,在系统下用软件改一下MAC地址就可以上网,一切正常。。
所以更加的说明是MAC地址的问题了。。但是在系统下用软件修改的话不靠谱,人家重装安装系统后就会出现原来的故障。。。也找了一些AFUDOS软件在DOS下刷,但是说BIOS不支持这一类英文啊。。也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软件硬修改MAC地址。。。。求助???又不象其他板一样,有一个小芯片来保存的。。在板上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一个芯片。。。。如果有就好办事多啦。。直接换一个就好了。。。但是没有啊。
所以上来求助,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谢谢。。

网友:
老大,你还真是会搞啊
加个十几块钱的独立网卡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么
你还换什么网卡芯片……

网友:
我们做技术只是追求一个方法。。。我肯定知道直接加个PCI网卡就可以啦。。。。
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咯。。。。

网友(点评):
这个MAC地址在BIOS里面,你应该知道怎么弄了吧

网友:
在网卡芯片旁边有一个8脚芯片用来保存mac地址的,换之看看,换了不行就要跑线路了,不行就换独立网卡。

网友:
但是我刷了BIOS也不行喔。。。。何解呢??

网友:
独立网卡的会有那个8脚的芯片,集成在主板上的可不一定会有。
那个8脚的东西更不会是指主板的CMOS,所以你怎么样刷主板BIOS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