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笔记本一在线看电影就重启

楼主(2012-03-01):
惠普
笔记本
一直很正常 最近一在线看电影就重启 别的都正常 一在线看电影最多5分钟就重启
我内存也换过了
笔记本

网友:
系统最小化试试!

网友:
先装个系统,再测下显卡。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系统,电脑中毒了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测试一下,一般故障显卡问题多一点,但上次碰到事内存问题造成的

网友:
系统的事吧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ATI的芯片啊?

网友:
首先排除系统的问题,然后看看板载网卡

网友:
这种用排除法排除一下好了

网友:
先换个系统再考虑其他问题吧!如果系统换了不行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系统是没问题的 内存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