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合一的板子 3.3V对地阻值26正常吗

楼主(2012-03-01):
今天收到一主板,南北桥合一的,故障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次触发没反应,重新插下电源故障依旧,测得CPU对地阻值10欧姆(CPU已卸掉),而且3.3V对地是26欧姆,将一个CPU供电的从电源管理芯片拔掉后阻值升到70 ,这是3.3V的对地还是26,由于手上没有替换的芯,所以想问一下3.3V的对地26欧姆的阻值正常吗,桥片有问题吗

网友:
能否上个图,一般不要低于7欧就可以

网友:
呵呵  暂时无法上图   26不算低吗?   我感觉换了CPU从供电芯片就能好    可惜手上没有

网友:
这个说不,你没确认是他的问题,!

网友:
三合一的,修好也不踏实

网友:
测下其他总线的阻值是否正常,不如USB,IDE,SATA,PCI等,我个人觉得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你看下 这个转一下就停了是不是起保护了

网友:
电压和阻值正常,应该电源管理IC问题

网友:
向这样的问题 试过不插12v4p上电没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不要看阻值,桥的阻值有的时候10也不坏!  对比一样的板才是正确的!

网友:
十欧 感觉是不正常 。不带U的换应该是 四百多把/ 重点查下MOS管

网友:
楼主说下我的看法,第一你得先判断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看掉电后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主板保护,低电源保护。我估计你这是电源保护,,开拆,网卡,IO,BIOS,时钟,1394,最后南北桥,,拆到不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