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调压实验图片

楼主(2012-03-01):
其实用可控硅控制的调压器i在调压过程中电压的波形是不断改变的,用有效值电压表(万用表基本都是)量这个电压其实是不准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至于这个图对你有没有帮助,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对你有没有用处我不知道,反正对我是有用处的。

网友:
看不懂啊  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调压板很容易坏的,一般都是可控硅击穿,有很多都炸开,很早的时候修台灯,就是这种板,因为同型号的可控硅很难买到,最后都放弃了,改成直接用开关控制通断了,而没有了调节亮度的功能,记得台灯里的晶闸管很多都是BTG的,单向的居多,我们这边买不到的,所有一般是修不好的。

网友:
双向可控硅全导通才能得到有效值220V的全电压,如果用单向可控硅全导通只能得到有效值110V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2-3-2 08:45):
哦,谢谢LMZS,单向可控硅前加一个桥式整流也可以实现22V全电压输出。

补充内容 (2012-3-2 08:46):
哦,谢谢LMZS,单向可控硅前加一个桥式整流也可以实现220V全电压输出。

补充内容 (2012-3-3 22:13):
感谢张先生查看,在这个调压电路里的可控硅可以用IBGT管代替?IBGT管G级要的开通电压象要比可控硅高一些。

网友(点评):
用单向可控硅也可以实现220V全电压供电的,只是电路与双向的不同而已。

网友(点评):
整流后,用IBGT管更好,因为它的开通电阻更小。电磁炉里就像那样用法的。

网友(点评):
IGBT管控制电压必须超过14V,否则很容易烧管的。

网友:
现在的热风筒里的调温板就是这个电路,还是很可靠的。容易坏是因为双向可控硅留下的安全余量太小,足够的安全余量是使用寿命的保证。

网友:
灯泡的亮度与电压的关系也许真没有那么大的用处,但是你要是做发热管的图谱肯定用处大了。比如一个管直接用可能发出比较亮的光,而两根管串联起来,每根只有1/4功率了,也是是等于每根管接在110V的电压上,这时肯定不会很亮了,但发出的热量是不是少到只有原来的1/4呢?其实不见得,因为红外线的部分不见得减少为1/4。有个图谱就可以比较。带双向可控硅的时候,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出的电压虽然并非正确值,也没有这样的表来量,只有功率表可以给出正确值,但是一般不会去买功率表。那么不很正确的电压值还是可以作为相对值来参考。
真的要研究发热器,图谱还是很有用处的。随电压的变化,至少可以从发热器的光度、色度看出向红外方向移动了多少。

网友:
还有做试验要用到调压器,虽然普通的调压器输出正弦波,可以用万用表正确量出电压值,但有2个问题:
1. 1KW的调压器已经很大很笨重,也很花些钱,何况1KW也不够用,几个KW的变压器更重更花钱;
2.这些正确的电压值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和可控硅输出的非正弦波根本不匹配。
不如买个电子调压器,也是可控硅输出,和实际使用的情况相匹配,更有参考价值;并且一个4000W的电子调压器也就不到30元可以搞定,重量也只有不到1斤。

网友(点评):
张先生,用电视机里的零件,如何自己diy一个可调压的晶闸管控制220v电压的电路,功率在2000w左右。

网友:
回alibama:电视机里的功率太小估计不行,要省钱自己买BTA16的双向可控硅做,光波炉、电陶炉里就是这个管子。可控硅一定要加足够大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