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3花屏问题

楼主(2012-03-01):
三星 R23花屏问题
一开始客户机器来的时候是,黑屏不亮
焊显卡后亮了,但是花屏
换新显卡故障依旧 换新缓存 故障依旧 而且现在本身的屏不亮
求助大侠帮忙啊
显卡
黑屏

网友:
看看显卡有没有掉件,试着换掉显卡27m晶振

网友:
显卡换了新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正常吗。。。
同意楼主:
4.6
腾达电脑1
同意楼主:

网友:
陈店
同意楼主:

网友:
江江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有没有掉件哦? 打下显卡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买短路那就肯定是你掉件了,短路那就是显卡不好

网友:
换显卡把现存热着了 把显存焊一下

网友:
确定屏是OK的吗

网友:
期待楼主最终把解决问题上传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看看阻值 对不对

网友:
外接看一下白。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掉件

网友:
外接试一下不行的话有条件了换个通用屏试一下

网友:
三星板比较溥,会不会做断线了

网友:
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线有没有换过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下面断线了..?

网友:
你确定显卡一定更换成功了 ?

网友:
楼主应该是bga没做好,这板容易变形,楼主不怕麻烦的话,就把显存拆掉打阻值,应该可以发现问题所在的

网友:
估计是板子内部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买回来是坏的,还有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通病呀。一般显卡换了就好。不好肯定是掉件或人为没有做好

网友:
三星R23主板如果BGA不好的话,很喜欢变形的,应该是还没做好

网友:
没有掉件 电压都正常

网友:
也许碰掉了哪个零件,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
修过类似的机器,花屏显卡显存都换了,供电正常,找图纸发现是掉料,补一电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