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键盘连键

楼主(2012-03-01):
acer  4520 键盘连键
安 w 出xw   x键出xw e出ce  c出ce a 出空格 然后出a   还有几个键就不一一列出了
换过键盘 故障依旧 把接口和芯片重新焊接了故障一就
  求助给位大侠  如何判断出事那里的问题  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前辈指点一下啊,我也遇到和您一样的故障!

网友:
看下接口那里一般都有一排电容,把电容都拆了,不行就换开机芯片

网友:
拆排容  是漏电吗

网友:
测一下键盘接口阻值,如果有差别比较大的,把管键盘的芯片换了。

我刚修好一个dell 的mini10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