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 USB不能用

楼主(2012-03-01):
这个上网本USB不能用 拆机裸板试可以用 后来发现是插上摄像头那个线后就不能用了 看图发现摄像头用的也是USB数据线传输的 测对地阻止 供电 都正常  48M的时钟没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这个是摄像头坏了么?还是南桥的问题 想问下确认一下

网友:
时钟应该是没问题的,你插上摄像头的线再测下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摄像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摄像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6763-1-1.html

网友:
太简单的问题了,只要用一个USB设备插入电脑看能不能开机,比如鼠标,如果能开就说明你的摄像头坏了。

网友:
插上也一样 插上鼠标和插上摄像头都能开机  我也觉得是摄像头坏了  只是想确认下

网友:
动手换个东西多块,没必要问呀,动手勤快点,哈哈

网友:
摄像头在开机后能不能用啊?
能用,就不用我说了
不能用,在想办法接到USB接口上,开机再试,
还是不能用,应该就是它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