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和交换机实现两台电脑上网方法

楼主(2012-03-01):
首先,交换机无wan口lan口之分,你把两台电脑的网线还有猫的网线都随便插入一个端口,把两台电脑的ip分别设为192.168.1.100//192.168.1.200。在一台电脑A上拨号上网,从网上下一个sygate软件,(我可以传给你),把另外一台电脑B的网关设为A电脑的ip地址。然后B就可以通过a上网了

只有交换机,还有一个没有路由器的猫,都不要紧,现在我教你怎么将两台电脑或多台电脑共享连接上网。

   首先必须准备一条交叉线(用来连接猫和交换机)。通过交换机再拉网线在电脑上,最好用XP系统,这样是最方便设置的。

   以后谁先拨号谁的电脑就做主机。

   主机(用来拨号的电脑)的设置方法:

   鼠标右键点击网上邻居-→属性-→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属性-→常规里的INTERNET服务(ICP\IP)的属性里这样设置:

点击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

填入:IP地址:192.168.0.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首选DNS服务器:61.128.128.68(根据自己当地DNS填写,可以在网上查询,我这里填的是重庆的DNS)

      然后设置共享连接,当然必须要在你的电脑有拨号连接的前提下,如果没有拨号连接请创建一个新连接,打开我的网上邻居属性,里边就可以创建。设置共享连接的方法:右键点击你的拨号连接-→选择属性-→点击高级,把“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INTERNET来连接”打上勾。点击确定,完成会多了一只手托住拨号连接图标,这表示已经设置好了共享连接上网。

   其他电脑(客服机)的设置方法:
      IP地址:192.168.0.5(其中的5也就是最后一个号码2至225随便填只要不跟别人重复,这里我填的是5)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0.1(就是主机的IP地址)网关设置好后如果网线连接没问题,系统会自动收寻本地连接,收寻好后你的网上邻居属性里会多出一个INTERNET网关的图标。
      首选DNS服务器:61.128.128.68(根据自己当地DNS填写,可以在网上查询,我这里填的是重庆的DNS)

      所有都设置好后主机拨号后所有电脑都可以共享上网了,以后哪台电脑做主机直接拨号连接就可以了,但是必须要先按照前边我讲的步骤进行更改设置。

     要注意的几点!
1、所有电脑的IP地址不要重复就可以
2、客服机网关一定要填上主机的IP、DNS也得填。
3、必须把主机“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INTERNET来连接”打上勾

注意DHCP服务要开启。

网友:
买台路由几十块。搞得这么累。这么复杂。

网友:
有点累 适合应急用...路由器不贵

网友:
路由器比交换机贵几块钱而已

网友:
楼主的精神是好的,但真用起来很是麻烦了点,维修都是简,易,快,用最直接的方法办最好 的事,  用路由器吧

网友:
这个根本不用用软件,也不用用交叉线(交换机的自动翻转是干嘛的),交换机一条网线接在猫上,其他的接在电脑上,其中一台电脑拔号,然后把拔号共享了(共享不会设的自己去看ADSL拔号的属性,里面打个勾就成了的,记住,只要上面一个勾就成了,下面的控制的勾就别选了,不然启动一台电脑就掉一次线),然后所有的电脑都运行一次设置家庭或小型办公网络,主机就选那个拔号,其他机器选主机的那个连接就可以了,只要主机开着,所有的电脑都可以上网,我04年的时候,好象还是用TPLINK的HUB给公司的五台电脑开网络的。一个五口的HUB就花了100多块,后来才有交换机买的。

恩,是的,

网友(2012-05-18):
学习了,估计很难派上用场!

网友(2012-07-25):
这个也可以啊,{:soso__1684426783926553764_2:}

网友(2012-09-04):
这些在电信禁用路由的地方可能有些用

网友:
只有一个四口的猫可不可以组成局域网啊

网友:
路由器也不贵   为什么这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