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香港版g1笔记本电脑的奇怪花屏问题虽然解决了还是要求助

楼主(2012-03-01):
开机显示asus的时候字的一圈又很多花花点点 ,这个机器使用的是英伟达7700的显卡,反正这种问题就是不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看起来像是屏显 又像显卡 又像显存 又像 屏,奇怪的是运气不佳 又像驱动问题 软件没问题了 我看像问题显卡所以就下对显卡下手了 谁知道依旧啊  反正都拆开了 再说bga也过硬吧显存一起做了依旧 没有屏线 只好打下好坏 确定好的 最后一招 屏换了ok结束 我想问问 屏引起的还可以修屏吗?这个屏显示正常 就是字的边缘有些花花点点轻微花屏的那种 你懂的

网友:
屏电路是可以修。但图纸甚少。如有一样的屏参照着修。只要不缺件。一定能修出来

网友:
主要是我觉得是屏上面的 排线那个虚汗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工具可以焊接的,太软了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可以修的,但是咱们修笔记本的就不能了,没有工具,应该是要压模

网友A:
用电熨斗把屏线加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熨斗把屏线加热一下

我的歌天啊有这等事啊,郁闷中啊,

网友:
换个屏的码片试试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在自己不能确定故障的时候,用一个好的显示器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