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书上看到修高压电路时可以用碰触法检查,安全吗?

楼主(2012-03-01):
书上说的是用碰触法看看高压输出插头焊脚,看有没有火花,请问是怎么个碰法,是直接短接两脚还是碰一个脚就会有火花,不是有1千多伏的高压电吗,安全吗?

网友:
不接灯管高压是受保护的,没高压产生,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试验.

网友:
这种方法只能简单测试一下有没有高压产生也只是一两秒而已,因保护电路动作。碰触也是看有没有高压放电产生,不用碰短路间隔2至3MM如果有高压的话可以看到放电弧。可以焊一导线做试验

网友:
我可是让高压  弄坏好多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