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2-03-01):
家用的一块老主板,磐正的3vsa2,起初是偶尔死机,后来是频繁死机,xp系统进安全模式正常,也不会死机,但正常启动则很快就死机,偶尔蓝屏。现在删除系统重装时,ghost系统在安装硬件驱动时基本上会死机。

拿去电脑维修的地方,说是主板有故障,容易蓝屏,但没有说到底是什么故障,请高手给分析分析?到底是主板哪个芯片坏了,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电源、内存都会有可能!

网友:
老主板多数是内存槽接触不良

网友:
内存已经测试过了  一切正常
电源更没有问题了   现在装了另一个主板正常

还有其他原因吗? 个人怀疑是主板芯片级的问题。

网友:
尽量的用单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你只会板卡级维修的话,芯片级的维修你还是给专业的人士处理吧
自己不懂只会越弄越糟的

网友:
电源不正常也会这样的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多数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能够进PE或安全模式主板出现问题的少,我怀疑就是内存接触不良或内存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种没少遇到,多数是内存条或内存插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