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进水维修

楼主(2012-03-01):
客户送来一台ACER 4738ZG机器,不小心进水了,说开机没反应,拆开机器查看主板,板号:DAOZQ9MB6CO REV:C ,发现PU5 RT8206B 3V 5V芯片处腐蚀严重,用酒精清理腐蚀点,PU5处PR135,PC72处腐蚀严重,焊盘脱落,测量各电感阻值,查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阻值正常,找其图纸,发现VIN给PR135供电断路,从料板上找到和PR135 390K_4 阻值相同的电阻换上,直接从PU5高端管PQ14上飞线到PR135和PC72处,拆下PU5发现6PIN(vin)焊盘脱落,飞线到PC72,装回PU5,测量无短路。加电待机0.02,测量3V 5V出来了,按开头,电流出来了,接屏ACER LOGO出来了,维修到此结束!

哥们有没有图纸,我刚好需要一份
我这个 烧的有点严重 把16脚的焊点也烧没了 郁闷
有没有图纸啊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器 进水

网友:
进水的机器重点看腐蚀的地方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的3,5V芯片都烧穿了,不知道能不能修了

网友:
还好你这台腐蚀的不太严重,最重要是有图纸对照,要不就头大了

网友:
是啊  算是个小问题

网友:
天天能看到你们的经验 幸福

网友:
先清洗  后干燥 再维修

网友:
进水机器一般都不好修复。。

网友:
这要看造化了。3v,5v是最基本的,要是都短路,很有可能烧一大片,慢慢修吧

网友(2012-04-26):
就是啊 没有图纸啊

网友:
我遇到一个也是待机芯片那片进水的  换内存芯片OK

网友:
我的是开机电流直接上0.6 显卡热 cpu热 不显示 有晓得的没 cpu电压0.23v 显卡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