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楼主(2012-03-01):
联想G430开关有显,等显出LENOVO后显示屏的灯,马上不亮了,但还可以隐约看到屏上的字,可正常进系统,想请教高手怎么判断是灯坏了还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都是屏,高压条,屏线,最后主板信号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 找一根灯管试一下高压板 不就行了,显示器上的灯管都可以呀

网友:
找个灯管好的屏,插在高压板上就能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