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进水快速维修

楼主(2012-03-01):
今天来了个宏基4740本子版号是la-5681p,客户说进水了,不开机的,进水机直接拆机检测,没发现有腐蚀的迹象。插可调电源看看有短路现象吗,没有短路,也没有待机电流,估计是没有产生待机电压,实测真的没。于是在基地下了个图纸。待机3v5v是ISL6237   pu4控制产生的,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发现MAINPWO没有产生,顺着这个信号往下查看看是哪里给的开启信号,发现他到了这里 经过测量发现 pr96的一脚有19v电压2脚没有电压,确定pr96坏了,换了一个好的,待机正长产生故障排除,故障原理就是lm393没有得到pr96和pr104的分压使lm393无法发出MAINPWON信号,使板子无法产生待机电压,哪有分析不对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碰到这种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
经典仁宝回火电路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现在一直没弄明白仁宝的点火回路问题

网友:
问题对于我来说太深奥了,我不懂呀!

网友:
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老是碰到进水的机器。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进水板是最头痛的

网友:
每次碰到这种问题都是一头雾水。。

网友A:
话说上次修了一个ASUS的上网本。。也是进水机。。整台都在水里泡过。。背后我给他换了个笔记本开关竟然就可以开机了。。。那是我修的第一台机。。你们碰到过吗?

网友:
仁宝电路,,,楼主看来对此电路已经很透彻了,,我要加油了

网友B:
换板吧!!!!!!!!!!!

补充内容 (2012-3-15 12:20):
有图纸和点位图,机器都好修。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麦克风 -5 严禁灌水 根本没看楼主说的话 人家已经修好.

网友:
修仁宝代工的板比较有意思的,也修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意思,换个电阻挣几百大洋值了

网友:
学习了。我碰到这种问题暂不能搞定的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一般头疼的时候没心情写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板不稳定  修好后会出现很多问题来

进水的板子维修只要细心点把进水点都处理干净,有腐蚀的地方要补好锡,返修率还是很低的。我修过很多很多的进水的机器返修的廖廖无几,而且要是碰到板子很贵要1000多元的机器我要价都在400-500之间利润很高的。前几天碰到个dell的17寸本子型号是m1730,进水了上家维修过没修上,客户自己说换版和显卡版上家要他2000多,进过检测板和显卡板都坏了,在淘宝买来图纸修了3天搞定要了客户800元,客户还很高兴说师傅技术不错啊,成就感嗷嗷的呵呵,不过还是利润可观啊,这个板子和显卡板成本就1800多要两千刚正200元,可是维修就换了几个小件还是在材料板上拆的呵呵0成本啊;;;;;;;;;

网友:
我修过这颗电阻跟B+断线的。

网友:
好贴就是要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上次修了一个ASUS的上网本。。也是进水机。。整台都在水里泡过。。背后我给他换了个笔记本开关竟然就可 ...

运气哦 ,进水机器就算修好了 还是陆续会出问题。。。我遇到位客人华硕机器带人 车一起进河里了。。。直接报废。。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任宝的板,还是设计的比较好的,修起来也方便

网友:
偶肿么就遇不到那么好的事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主板; 待机芯片,6237    7脚 VL产生了6V ,感到有些疑问,谁能给些思路。

网友:
楼主挺细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真是高手

网友:
你这算好的了,我遇到10多台了都是大面积进水诶  修了这好了 还有别的地方坏,好多都是修了一半就修不下去了。只能放弃太浪费时间了。为了赚钱呀、

网友:
真狠呀。收费几百、。

网友:
还不错,处理得及时还能继续用的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楼主。我主要是没明白 MAINPWO 和PU4 哪个脚连着。能不能加我QQ 给我讲解一下啊

网友:
和pu4的14脚还有27脚相连,脚位名叫en1  和en2  作用是开启3v和5v电压的。 还有就是大家要是方便给评点下载分呗,没分不好下载啊,刺激一下我发帖的动力呵呵

网友:
lm3937脚电压是怎么通过PD14输出mainpwon的呀,那个pd14为什么方向朝lm393啊。。搞不明白

网友:
进水的 是很麻烦

网友:
还能看懂的

网友:
看不懂图纸  伤心

网友:
暂时还没修过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吧!!!!!!!!!!!
一般进水的机器还算好修。把进水被腐蚀的元器件换掉就好了。要是扳子进水烧穿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只有换板了。

网友:
希望楼主上传一份图纸。以后备用。

网友:
便宜的板子 就直接换了

网友(2017-07-03):
原来是电阻坏了,导致不开机啊,楼主很细心感谢楼主的分享。